PADS LAYOUT中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4-24):
不知道怎么搞的,打开pads LAYOUT时,突然发现Option的选项卡底部的三个按钮:OK、Apply、Cancels居然消失了!如图所示。
导致我修改设置时非常麻烦,请问如何让消失的按钮重新出现呢?谢谢!

问题图片

问题图片

网友:
软件盗版没有联网吧,直接回车就是OK了。

楼主:
确实盗版,但确实有联网!

楼主:
虽然回车也能实现同样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一次需要在不同的选项卡中修改参数,不是需要apply一下吗?如果没有apply按钮,岂不是每次都需要回车再打开options,再次修改对应的参数,很麻烦啊!
所以还是希望能把那3个按钮弄回来啊!

网友A:
在软件中复位一下软件的所功能,还有关掉金山词霜和有道词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中复位一下软件的所功能,还有关掉金山词霜和有道词典,

感谢回复!软件中复位所有功能,具体在哪里操作啊!能否截个图呢?谢谢啊!此外,我并没有在PADS打开的同时使用金山词霸,有道词典更是没有安装呢!

网友B: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aet all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aet all 试试吧。

    很感谢你的帮助,但是很遗憾!虽然我按照你的操作去执行了,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啊!不过仍然谢谢你!

网友A:
    你电脑上装有有道和金山词8请关掉再运行,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上装有有道和金山词8请关掉再运行,会有影响

    关闭金山词霸后重新试过,没有效果啊!我的电脑中根本没有安装有道词典啊!
    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分辨率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卸载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2014-06-06):
    卸掉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