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 属性对话框方向问题

楼主(2014-04-24):
在原理图中双击一个器件弹出属性对话框,但是对话框是横向的,怎么设置可以变成竖直方向的!谢谢

网友:
双击红圈位置

建议LZ,不能各种小问题都问,有时候自己摸索一下很快就知道了。
要不然学习很慢的。要多操作多思考。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