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套用新的線路在已完成的PCB LAYOUT中

楼主(2014-04-24):
已經完成一版的PCB layout
線路做了些異動後(刪除某些零件)
請問
要如何將線路轉出的ASC檔轉入PCB中直接做修改變更呢

网友:
线路如果是用logic设计的话,可以执行:tools->pads layout link->eco to pcb

网友:
线路如果用ORCAD的话,可以输出.asc的网络后,新建一个PCB文件,把网络导进去,然后打开你要更新的PCB文件,选择TOOLS里面的COMPARE ,里面设置下更新连接,就可以了,
也可以更新ATTRIBUTES,元件就可以有VALUE了,当然原理图里面你导出VALU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