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 DDR3 控制器

楼主(2014-04-24):
有没有人用cyclone V DDR3 控制器,cyclone V 有两个硬核控制器,是不是一个可以支持到x32,另一个只能支持最大x16 数据位宽?

楼主:
用的是 5CEFA5        。

网友A:
你用megaWizard试一下就知道了,或者看一下hand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megaWizard试一下就知道了,或者看一下handbook。

handbook 提到每一个存储器硬核控制器HMC可以支持到32bit+8bit(ECC),megawizard 里设置看不到,32位可以设置的。但是实际上A5 pin assignment 里看到一个核只能支持到16bits+8bits(ECC),所以不太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