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音箱放大的模拟电路仿真,但是木有喇叭怎么办好呢

楼主(2014-04-24):
网上普遍是用一个电阻来代替,但是喇叭不是纯电阻的器件。。。想要更精确一点,有没有相应的模型呢,或者是电路呢。还有就是可以把一些重复使用的电路做成相应的模型吗

网友A:
可以考慮用鎢絲燈泡代替吧!有阻抗(缺點不是4或8歐姆)、有感抗(應該是不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用鎢絲燈泡代替吧!有阻抗(缺點不是4或8歐姆)、有感抗(應該是不很高)。

我没说清楚我的错。。。。。。我是问在Pspice里面没有喇叭怎么搞。。。。。。求的替代模型或者是电路。。。。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好啊,明天研究下。还有重复使用的电路做成通用模型这个是肯定可以的,明天上个例子!现在是手机党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好啊,明天研究下。还有重复使用的电路做成通用模型这个是肯定可以的,明天上个例子!现在是手 ...

非常期待啊,但是重复的电路模型还是另开一贴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期待啊,但是重复的电路模型还是另开一贴讲吧

这篇文章里有个简易等效模型,根据实测值来拟合的,可以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啊

以\Cadence\SPB_16.5\tools\pspice\Demo_samples\advanls\bpf为例:

默认的工程结果:

1、去掉原理图中激励(V4,V5,V6)
2、对该原理图tools——create netlist,如图示
.SUBCKT SCHEMATIC1
X_U5         0 N14003 VCC VEE OUT uA741
R_R15         N30040 IN 10k
R_R16         N14033 N30040 5k
C_C5         N14033 N14003 2u TC=0
C_C6         OUT N14033 1u TC=0
R_R17         N306200 N14033 620
R_R18         0 N306200 5k
R_R19         N14117 N14003 220k
R_R20         N14117 OUT  1k
R_R21         N14117 0 R_R21 1k
.model        R_R21 RES R=1 DEV=10%
.ENDS

3、很明显,该电路有以下接口:IN OUT VEE VCC,则在网表中这样改 .SUBCKT newbpf IN OUT VEE VCC
4、save as为  newbpf.lib文件
5、新建一个pspice A/D工程,再new library新建一个olb,右键new part,name为newbpf_SUBCKT,ok
6、打开后,画一个形状,添加四个pin: IN OUT VEE VCC
7、然后再option-part Properties中new来创建一个properties
     name:PSpice Template
     value:X^@REFDES %IN %OUT %VEE %VCC @MODEL
8、save后,再原理图中添加libraries newbpf.olb,调用该newbpf.lib,加上其他元件,电源,地0等

9、在new simulation中configration files中添加newbpf.lib到该design中
10、仿真,结果和源文件一致!

网友:
有几点说明:
1、如果不想改netlist的话,可以将这部分电路做成层次电路块
2、如果不会新建元件symbol和改属性,就在上面帖子的第四部开始
    4)、save as为  newbpf.lib文件
    5)打开PSpice model editor,file——model import wizard——在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中选newbpf.lib文件,输出symbol library
    6) 、继续下一步,选择符合四个pin的图形,或者不管,默认系统会给出四个pin,出来的是矩形的symbol,也是能用的,这样就得到了olb
后面调用元件model就跟上面帖子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