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F1974信号发生器故障。有用过该仪器的大牛么?

楼主(2014-04-24):
20金币
小日本NF的一款信号发生器,型号:WF1974,现在CH1不能输出,提示输出过载;CH2正常。应该是使用不当把输出搞挂了。
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大牛么,能自行维修不?
国内有能维修的地儿不?反厂维修,费用要售价的20%,加上运输,1W都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代理不管修,说是要反厂 ,至于是否真的反厂,不晓得啊;
自己修,怕里面有防拆机保护, ...

应该不会,以前我们有台设备,是瑞士的,也要返厂,8000块,但设备才20000多一点,老板果断买新的,剩下的那台给我们死马当活马医,结果,只换了一个8050啊,就修好了,老外也蛮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顶了

谢谢啊!

网友:
使吧力;费了它;再买新的。哈哈

网友(点评):
不是几十块的东西,更何况不是自己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找代理,可以修,或是自己修,里面应该有保护电路的,之前拆过安捷伦的同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代理,可以修,或是自己修,里面应该有保护电路的,之前拆过安捷伦的同类产品

谢谢回复!
代理不管修,说是要反厂 ,至于是否真的反厂,不晓得啊;
自己修,怕里面有防拆机保护,一旦打开,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