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设计复用

楼主(2014-04-24):
听说mentor有PCB设计复用的功能,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提供一下相关资料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能和allegro  一样贴线。

能整体复用,据说是的

网友A:
Mentor的设计复用分为formal reuse 和 informal reuse。前者是在中心库里面设计好reuse block,然后可以直接调用,但是前提是必须为经过验证,成熟的设计。后者就非常方便了,使用circuit move&copy,可以实现PCB里面的复用。如果是原理图复用,可以直接打开想要copy的原文件,然后选择需要的sheet,右击鼠标copy,然后再粘贴到你的新的设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设计复用分为formal reuse 和 informal reuse。前者是在中心库里面设计好reuse block,然后可以直 ...

谢谢!

网友(2014-08-08):
请问一下,这样复用的话,反标怎么处理呢?
复用模块的原反标和现在设计中的反标不一样的通常。

网友B:
在当下工程里的复用其实就是说的 电路拷贝。适合在设计中有多个通道的情况。进行通道复制时,可以连同原件,布线,覆铜,过孔,等一起拷贝成另一个通道,形成工整的布局。粘贴时,会提示你进行元件标号的对应,具有一定的自动对应能力。但是要你检查一遍。

基于中心库的复用设计,则是另一种情况了。它会将你保存的设计作为一个整体,犹如一个零件封装一样,被添加到你目前的工程。就像在你的当前工程,插入另一个已经设计好的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当下工程里的复用其实就是说的 电路拷贝。适合在设计中有多个通道的情况。进行通道复制时,可以连同原件 ...

非常感谢,读过您不少文章,收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