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丝会起作用吗

楼主(2014-04-25):
A 与 B 之间接了熔丝和齐纳二极管 ,防止过流过压 ,如果B 与 C 的其中一级短路  熔丝会起作用吗

A 与 B 之间接了熔丝和齐纳二极管 ,防止过流过压 ,如果B 与 C 的其中一级短路 熔丝会起作用吗

A 与 B 之间接了熔丝和齐纳二极管 ,防止过流过压 ,如果B 与 C 的其中一级短路  熔丝会起作用吗

网友A:
所谓的保险丝,它断开的情况是:你此时的电流达到了他的最大电流了、。 如果B或者C短路,这样的情况,你需要计算此时保险丝上的电流大小,才能确定是否会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保险丝,它断开的情况是:你此时的电流达到了他的最大电流了、。 如果B或者C短路,这样的情况,你需 ...

也就是说 如果电流达不到保险丝的跳闸电流 那即使短路也不会断开,,,那是不是需要测出每个支路B1, B2,B3的电流 还是只要测出A端 实际输出的电流 然后在对保险丝选型

网友:
保险丝是过去的产物了,真要限流,可以用限流开关IC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