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无电源输出,求指点

楼主(2014-04-25):
我一款PCB在生产时部分出现异常,无输出电源,所有器件都已经换过新的。输出后级相关的电路也全部断开,还是查不到原因,IC相关公共配置是正常的,圆圈相关的四支相关脚电平不对。求分析问题思路。
电路如图:

网友:
图好模糊,看不清器件的型号。建议输出PDF文档,这样可以放大看。

网友:
的确看不清,不过,你可以按以下顺序调试:
1. VREG5,VREG3,VREF电压对不对;(5V,3.3V,2V)
2. EN管脚电压是否对;
3. VBST;
4. 看起振了没有。

楼主:
9-12、19-22电平与波形不对,但没找到不对的原因,其它都对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5V LDO电有没有正常输出,C213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TPS51125 上面的VO1、VO2脚是否应该是芯片内置LDO,如果是内置LDO的话,那不应该和PWM出的3VSB、5VSB连在一起。如果不是内置LDO的话,请楼主无视我。

楼主:
原理图是没问题的。这板已经在批量生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没问题的。这板已经在批量生产了

这板已经在批量生产了,这句话杀伤力很大,能迷惑很多人。

网友(2015-08-28):
    5V LDO电有没有正常输出,C213电容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