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问一下这个MOS管为什么一上电就通了呢

楼主(2014-04-25):
大家好下面的这个图V-BAT是电池电压11.1V,充满电的时候可以达到12.4V,V-mcu是给单片机供电的,我MOS管是2319,我想请问一下给位师傅为什么有时电池满电的时候12.2V的时候,我一插然后MOS管就自动通了,导致单片机就跑起来了,但是电池电压10V左右的时候没这个现象,

网友A:
根据你的光耦规格,你这里的设计是否有问题?12V /200k=0.06mA,根据曲线,这样需要的发射管电流If会很小  怀疑你的sw网络有问题,漏电?是否可以将饱和集电极电流设置大一点?

光耦的规格

光耦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光耦规格,你这里的设计是否有问题?12V /200k=0.06mA,根据曲线,这样需要的发射管电流If会很小   ...

嗯,明天我去试一下,sw是单片机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光耦规格,你这里的设计是否有问题?12V /200k=0.06mA,根据曲线,这样需要的发射管电流If会很小   ...

你好  我刚才试了 我把那俩个偏执电阻调小了  ,使光耦导通的情况下IC为0.6MA左右,现在没有出线那样的情况了,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想不通的是在我一插上电池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此刻的光耦集电极哪里是悬空的,因此也没电流经过,所以应该跟集电极电流这里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刚才试了 我把那俩个偏执电阻调小了  ,使光耦导通的情况下IC为0.6MA左右,现在没有出线那样的情 ...

所以怀疑你的swIO口是否漏电(IO口是否可以直接像你那样连接VCC),发射管微弱的光在接收管上接收到了,导通。因为你的偏置电阻太大了,集电极只需要很小的电流就会在mos栅极和源极间形成很大压降;不过有的光耦有发射管的最小触发电流这个指标的,不知你这个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