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u盘,帮看看

楼主(2014-04-25):
刚入行,忘多多指教

网友A:
好多开路的

网友:
AT1201的3脚,建议加电阻电容延时,一般的LDO都是电源先上,始能后上。

网友A:
RESET脚接法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脚接法看不懂。

呵呵,我也不知道怎么接,还有这个板子也不算完成,只是把布通了,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开路的

说明白点

网友:
只是原理图,值都没有?想让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