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 Dxdesigner 软件。

楼主(2014-04-25):
初次使用 Dxdesigner 软件。

不要以为我会建库,我使用网上的别人的中心库 随意体验

初看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感觉资料太少。

用的人太少。

楼主:
谁能 写一个 建立 复合 封装的教程出来。造福大众。

我实在不会。看过别的帖子 还是不清晰

网友:
Mentor 建库工具为Library Manager,里面的Symbol Editor是设计symbol的。其实对于简单的器件比如阻容,led,连接器并不复杂,无非是画图形,然后添加管脚,pin name, pin number,当然你也可以添加其它的需要在原理图显示的属性。对于多管脚的IC,建议使用导入excel的方法

网友:
建议自己花点时间,把遇到的问题准确的描述出来,这样针对性最强;让别人花时间写教程也可能在你遇到的问题上一笔带过,反而吃力不讨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