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6-HOTFIX026

楼主(2014-04-26):
http://pan.baidu.com/s/1bnCJADx
DATE: 03-28-2014   HOTFIX VERSION: 026
===================================================================================================================================
CCRID  PRODUCT        PRODUCTLEVEL2   TITLE
===================================================================================================================================
1190942 concept_HDL    CORE             Cannot copy locked .xcon files
1226085 F2B            PACKAGERXL       Winning net NC shorted with loosing netdue to PACK_SHORT
1244894 SCM            SYSTEM_OBJECT    Get packaging error when adding apullup/pulldown resistor
1247432 CONSTRAINT_MGR OTHER            PCB Editor crash
1248560 F2B            DESIGNVARI       Variant Editor > Help about for S024says unreleased ?
1248712 SIP_LAYOUT     WIREBOND         Changing the charecteristics of a BondFinger causes it to shift position
1248839 allegro_EDITOR OTHER            16.6 S023/024 crashes on LogicChange Parts command.
1249000 SIP_LAYOUT     DIE_EDITOR       unexpected shift of instances/pins byco-design die editor
1249186 ALLEGRO_EDITOR INTERFACES       Bug - Export IPC2581 ignores propertyUNUSED_pads_IGNORE
1249272 SIP_LAYOUT     IMPORT_DATA      film resistor pins/pads are created onthe wrong layer. Always synthesized on top cond layer regardless of config file
1249792 ALLEGRO_EDITOR INTERACTIV       Cannot place rectangular shape as perincluded width and height.
1249801 ALLEGRO_EDITOR INTERFACES       Bug - Arcs in IPC2581 export arecorrupted
1251006 ALLEGRO_EDITOR INTERFACES       IDX does not recognize PKG_PIN_ONEproperty
1252142 ALLEGRO_EDITOR INTERFACES       Remove inappropriate Conductivity specsfrom the dielectric layers from the IPC-2581 output
1253047 ALLEGRO_EDITOR SCRIPTS          Bug: SAV file when creating symbol

网友A:
请问这个补丁怎么安装,SPB16.6需要重新安尊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补丁怎么安装,SPB16.6需要重新安尊安装吗?

引用rx_78gp02a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5\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