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感小

楼主(2014-04-26):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功率电感选的很小,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小,是啥意思,是感量小,还是体积小?感量小,可能不起振,电路不能工作。体积小,散热不好,容易磁饱和,同样会导致电路不工作。个人拙见,不吝赐教!

楼主:
现在贴的是2.2UH的

楼主:
看起来还算正常,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什么隐患

楼主:
这个是LX那里的波形,有点不一样,不知道为啥

网友:
目测你这个波形不是在一个条件下测得

网友:
是不是有上下冲的那个波形你没接负载

网友:
电感小一点可能会有看起来灯光会有抖的现象,个人猜想,呵呵

网友:
看波形你应该加大些电感量了,想可能不可以低过10微亨,用2.2微亨太小了,你这样试验一下可以证实我的想法,加一个1安培的固定负载,比较两种电感下的转换效率,肯定2.2微亨下的效率较低。

网友:
你给的波形已经是答案了,2,2uH的波形已经变形了,长期工作IC寿命缩短

网友:
电感用多大的,这个你应该去看一下IC的资料,不同的工作电流电感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起来一个在CCM,一个在DC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