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视频信号图像干扰分析?

楼主(2014-04-26):
CVBS彩色视频图像,NTSC ,4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可分析是多少频率的杂波干扰?如何消除该干扰?
录像的时候,电流从0.82A到0.9A往返跳动,导致CVBS输出图像上边1/4处有一条白色的亮条纹(横条纹)忽明忽暗闪动,位置不变,请问该干扰源来源?怎么消除该干扰?
远距离5.8G接收时候,图像有距相等的竖条慢慢往右移动,如何消除该干扰?使得接收距离更远?
请教这里的的牛人、高手?谢谢!

QQ:767180193  !

楼主(2015-03-26):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呢?求助

网友:
1.首先排除是原理设计或者软件问题造成
2.EMI干扰整改方法主要是采用频谱仪去探测干扰,比如电源纹波,开关电源,屏蔽情况,杂散功率多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