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中如何将Artwork Control Form 窗口还原为原来的大小呀?

楼主(2014-04-26):
    allegro 16.6中如何将Artwork Control Form 窗口还原为原来的大小呀?现在缩小窗口后看不到最下面的“OK”确认键呀?请大神帮忙解决呀!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现在出GERBER都不能出了呀?急呀

楼主:
    窗口拉的再大,都没有按OK的地方呀

网友:
    可以尝试改屏幕分辨率

网友:
    16.3中有遇到过,
      当时的解决方法:貌似是把窗口拉大,然后关掉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感觉这种问题需要更新补丁呀,追踪太新的版本不稳定,可以学习,发现问题为后人铺路。

网友:
    試著調整螢幕解析度

网友:
    請將附件解壓縮後,覆蓋原來的檔案試試看,
    路徑為 X:\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forms

网友(2024-06-17):
    如果原先是好的 可以试试实行View菜单栏下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命令选项,不知道能不能管到这里,以前有别的窗口不正常这样好了

网友:
    把窗口拉到自己满意的大小,然后保存退出软件,再次进去,就是自己满意的大小,而且所有图框均在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