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简体中文完美精简版(win8.1可用)

楼主(2014-04-26):
打不开程序的博友,请看你的电脑有没有安装常用软件运行库 VB/VC Runtime Library for x86
下载地址:http://www.7xiazai.com/soft/html/100.html
打不开LPWizard的博友,请看你有没有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软件
下载地址:http://www.7xiazai.com/soft/html/125.html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t0nYNv 密码: o1uj

本文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7d1dc80101dq4p.html

我已在Win8.1上安装这个版本,可用,就是在原理图Options 菜单有重叠现象,问题不大。

网友:
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提啊

有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解决吗?

没有,系统不大兼容吧,我换了显卡的驱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系统不大兼容吧,我换了显卡的驱动也不行

影响不大,凑合

网友B:
我的装完是可以用,但是装qq,和其他常用软件就冲突提示,,,,,,“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事件日志,或使用命令行sxstrace.exe工具。”

网上提示的vc库都装了,硬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装完是可以用,但是装qq,和其他常用软件就冲突提示,,,,,,“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并 ...

我的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我装的是 Windows 8.1 with Update 64位大客户专业版(简体中文)

网友(2014-11-26):
准备安装看看

网友(2015-06-29):
已发布可安装在D盘的PADS 9.5 Update2,请看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7d1dc80102vwq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