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CES灰色 问题

楼主(2014-04-27):
导入封装,做好边框等设置,在布线模式下,发现 CES约束规则 按钮是灰色的,其他两个模式也是灰色的,无法点击,在 Setup里面也找不到CES选项,不知为什么?

网友A:
click the project integration  nuem ,find the pcb library  folder under you  can see it click select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ck the project integration  nuem ,find the pcb library  folder under you  can see it click select ...

恩恩,找到了,在选择KYN文件的时候,下面有个use CES for constraint enyry的选项,打上勾就好了。谢谢您喽。

网友B(2014-05-30):
我的软件上压根就没有CES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软件上压根就没有CES 这个是什么情况?

在EE中有几种所谓的flow,一种可以用CES,而另外一种可以不使用ces,而用net class 和net properties 去设置规则!

网友:
才转学这个,软件不顺手。求指导。

网友C(2015-01-13):
请问布线的时候需要伸出板外的连接器是怎么安放的,我无法把连接器伸出板外安放,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布线的时候需要伸出板外的连接器是怎么安放的,我无法把连接器伸出板外安放,求教!

伸出板外的连接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