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出BOM单时,是从原理图中出,还在PCB中出,

楼主(2014-04-27):
我觉的出的BOM都达不到理想中的状态,不是少胳膊就是多胳膊。

网友:
我们公司BOM都是从原理图里面出的 。

网友:
原理图里面那些不要的就可以删除,然后在导出BOM,就不会多的了~~~

网友:
原理图出BOM相对安全些。也有不少人从PCB出,但你必须保证PCB里面参数的封装都是正确的。

网友A:
从原理图出,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原理图里, 包括 PCB 板我也放在原理图里.

PS:
原理图出 BOM 脚本: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0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出,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原理图里, 包括 PCB 板我也放在原理图里.

PS:

我还从来没从原理图出过BOM,从你那里下的那个文件从哪里导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从来没从原理图出过BOM,从你那里下的那个文件从哪里导入

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

点RUN无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RUN无反应怎么回事

有装 MS Excel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装 MS Excel 吗?

Excel有啊,MS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cel有啊,MS是什么

就是微软的 Office Excel.
正常应该可以, 我用 PADS 9.5 可以导出, 你是什么版本的 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微软的 Office Excel.
正常应该可以, 我用 PADS 9.5 可以导出, 你是什么版本的 PADS?

Office Excel哪个电脑都有,装系统的时候自带 的,我的是9.3的

网友:
我个人习惯从原理图出,但是原理图与PCB一定要对应起来

网友:
从来都是PCB出,阻容一般都是一对多做PART,到PCB中才确定封装,否则还要手动改!

网友:
一直都是从PCB出,可以得到元件bot or top位置、

网友(2014-06-06):
    7#、9#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