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原理图库使用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4-04-27):
小弟cadecne软件初学者,目前公司内部已经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建立了原理图库和封装库,是放在服务器上的那种。问了下老员工,他们讲要使用该原理图元件库必须只能使用Allegro Design Entry HDL进行原理图设计,而不能使用Design Entry CIS 进行原理图设计,本人有点质疑这样的说法,希望有了解的同志出来详细说明下呢,Design Entry CIS 能不能使用 Allegro Design Entry HDL建立哦元件库,然后如果要使用该怎么设置呢?谢谢了

网友:
Design Entry CIS:基本上是OrCAD;
/ m9 g5 k# O/ uDesign Entry HDL:原来的SCALD,windows化。不是一个东东。. X" q8 I! T; B# O
但是OrCAD的库可以转换成HDL。

楼主:
能不能告诉下具体操作步骤呢?目前使用librariy manager 里面的export HDL的库到Orcad的功能,每次只能导出一个元件,而且感觉导出的器件管脚位置什么的都变化了,有什么好的办法,麻烦推荐下,谢谢

网友:
sorry,目前没有搞过HDL的库到OrCAD。

网友(2014-06-23):
转库?你的设计通用性呢!你的设计别人不用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