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盖油问题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4-04-27):
我是PCB layout新手,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我在画一个FPGA的pcb,bga封装,6层板,原来用的平面去耦,电容都摆在fpga周围,

现在我改用引脚去耦方案,去耦电容在bottom层,fpga下面。

我将去耦电容放置在这个地方,我的默认规则是5mil线宽线距,

我像下图这样子放下去,是会有drc的,

我将规则改了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了,

请问,这样子生产出来,会不会有问题?有没有可能via和电容的smd焊盘短路。

我听说有个过孔盖油工艺,我加工的时候如果采用盖油工艺,是不是可以避免发生这样短路的可能?

盖油工艺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
只要在设计中保证PIN和VIA之间的间距在5MIL以上就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我没改距离约束,把焊盘直接放在了 via上,

网友(2014-07-1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改距离约束,把焊盘直接放在了 via上,

通孔是不能打在焊盘上的

网友(2014-11-19):
    过孔盖油的要求是导通孔的ring环上面必须用油墨覆盖,强调的是孔边缘的油墨覆盖程度。如孔边假性露铜,发红等;一般过孔0.25-0.5MM,露铜现象不明显。
(2)过孔塞孔就是导通孔的孔里面用油墨进行塞孔制作,强调的是塞孔的质量。如塞孔后透光;阻焊塞孔能力孔径0.25~0.65mm;建议在0.3-0.6MM,较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