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某一层的导线通过过孔去第几层

楼主(2014-04-27):
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某一层的导线通过过孔去第几层

网友A:
    高亮啊。整个NET

网友:
    楼上确实是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啊。整个NET

    你高亮也看不出它在第几层吧

网友B:
    通孔的话所有层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孔的话所有层都有。

难道只能一层一层的打开,看我想找的线去到那层?

网友(点评):
你自己的线走到哪层去你都没底的吗?难道是自动布线?

网友(点评):
看颜色就看得出来呀。每一层是不同的颜色。

网友:
    router里面高亮,然后看颜色

网友C:
    高亮应该是最理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亮应该是最理想的办法。

    高亮后颜色就看不出是第几层了,

网友:
    看线的颜色,唯一的办法

网友:
    不是每层都有颜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