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

楼主(2014-04-28):
差分以差分线不能扇出孔,但是以单线就可以。其他单线也很正常,求指教。

网友:
应该是ces设置孔线间距问题。可以先单线引出,再查分。或者先引出一段线再过孔。7 L5 ^7 \2 ?9 ?% k
以上还是建议第一种做法,因为系统自动过孔很难看,还会影响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