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多引脚器件的原理图符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4-04-28):
各位同仁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目前在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一个IC,引脚超多,大概超过300pin。那我在想,如果300多个Pin都花在一个CAE封装中岂不是非常不方便,而且这个器件的part type的面积会非常大,会占据很大面积的原理图。总之,在绘制原理图时会很不方便。
所以我搜寻了一些别人画的原理图,看到别人在处理这类超多引脚的器件时会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画,比如电源与GND引脚画成一个模块,外设引脚又画成一个模块。这样的话,需要用到哪个部分,就在原理图上添加该部分的模块,但这些若干个模块都对应一个PCB封装。
但是我搜寻到的原理图都是pdf格式的,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能画出这个效果,所以,不知道如果用pads 9.3或是9.5是否有这种功能?如果有,该如何操作呢?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PADS LOGIC里面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说的应该就是门电路。比如:一个主控的管脚太多,一张原理图页里面无法完成,这时可以把它分成多个门电路放在多个页面展现出来,给你推荐一本jimmy版主新书《pads9.5实战攻略和高速pcb设计》里面写得很详细。

网友(点评):
感谢神话兄的推荐。

网友:
    ORCAD更方便。。。

网友B:
    可以按照器件的datasheet,按照不同的BANK功能划分成不同的子电路,在EXCEL中做好后,导入到PADS的元件库中即可快速制作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LOGIC里面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说的应该就是门电路。比如:一个主控的管脚太多,一张原理图页里面无 ...

    感谢回复!jimmy的书已经买了,只是还没有全看完,看来要先看这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器件的datasheet,按照不同的BANK功能划分成不同的子电路,在EXCEL中做好后,导入到PADS的元件库中 ...

对于jimmy说的这种方法还是有些不理解!能稍微解释一下吗?谢谢!毕竟没有用过这些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jimmy说的这种方法还是有些不理解!能稍微解释一下吗?谢谢!毕竟没有用过这些个功能!

我已经在Jimmy的新书中找到相关的内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