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里面铜皮显示问题

楼主(2014-04-28):
    请问高手,在AD里面可以让铺好的铜皮不显示吗?因为我想看看走线,铜皮显示出来看的话有点不方便,谢谢!

网友:
    如果单纯的不显示,可以ctrl+D,在第二个标签页将polygon勾选hide就OK了, V5 ^$ @2 L/ ]
    如果已铺好,则可以将铜皮挂起,至于怎么挂起,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