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在金手指上打过孔

楼主(2014-04-28):
请教各位:
如何在金手指的端点打孔,如下图左边的过孔,我按照add via是带线的过孔,而且也不能确定一定是在端点,如下图右边过孔

网友(2014-09-20):
好想问下,为什么要在手指端点打过孔?

网友:
同问。手指用用来打线的,本来就很小,在上面打孔风险和成本都会明显增加。

网友:
 除非加成工艺来做基板,否则via on finger是作死的节奏, 一般都会留下dimple,wire bonding问题多多。

想做在finger一端,在扇出的时候,options选项里,选择带上sub和via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01):
有这样处理的 ,一般用在GND上.实际测量过是效果好点

网友(2023-03-29):
谁教你这么做的?这让人很费解 WB PE直接回你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