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2ffef999032f6ef3b5b3b77b44e33761","traceid":"1a193f3617594072254063017e6537","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4-05-05):
14L正解   直接拿吉尔霍夫+欧姆定律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设计,很不错!!!!1

网友:
输出电压应该是0.96V~~~~1.37V
+ y) @! L: Z' f3 P0.86v是怎么计算的?* u) x7 a4 h; G) ~5 A
请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