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d中可以将PCB中的元件直接保存到库里吗?

楼主(2014-04-28):
    请教高手ad中可以将PCB中的元件直接保存到库里吗?
谢谢!

网友A:
    这是可以的。在AD中有一个可以直接提取的功能。它会把PCB中的元件直接生成在一个库中。如图。下面是生成集成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的。在AD中有一个可以直接提取的功能。它会把PCB中的元件直接生成在一个库中。如图。下面是生成集 ...

    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
    楼上方法是可以的,但缺点是会将板所有的元件都生成了。有一些不是你要的。还要复制自己所要的元件。

    还有个方法会简单一点:
    在AD14中打开PCB文件,选中你要的那个元件封装然后复制,然后在你自己的库里如图中那右击-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我来晚了,LS就已经详细回答了

网友:
    只选择部分footprint导入库,任何版本AD都不难,选中要导入的元件,放到新建的PCB里再导入就达到了6楼说的效果了

网友:
6楼主说的可以直接从pcb文件中copy,再在库文件中paste,这种方法可行?那就很爽,要试试,八楼的方法变通确实直得记下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