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旋转器件步进能不能设置不是90度

楼主(2014-04-28):
原理图旋转器件步进能不能设置不是90度,因为库的原因,电阻电容update以后需要翻转270度,能不能一次性翻转270度,而不是每按一下空格只能转90度,或者能改旋转方向也可以

网友A:
条条大路通罗马,仅供参考:
所有都需旋转?!若是所有,那么请先在库里旋转270,再update一次即可;若非所有,那么就没办法了。
题外话:任意封装都养成以原点中心对称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条大路通罗马,仅供参考:
所有都需旋转?!若是所有,那么请先在库里旋转270,再update一次即可;若非 ...

好主意,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