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使用过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4-28):
我的产品上本来有4PCS 8bit组成了1GB的内存,但是调试时串口打印是512M,后来我吹掉了一片,还是显示512M,哪位大侠能否告知一下是哪几片出现的问题。

网友A(2014-09-09):
我怎么觉得是你哪里接错了造成的呢,而不是某一芯片焊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你哪里接错了造成的呢,而不是某一芯片焊接有问题。

在批量着呢,连线绝对没错,只是有两台机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批量着呢,连线绝对没错,只是有两台机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高位地址线断了

网友:
也可能是片选线断了

网友:
首先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如果是WINCE 6.0,那么最大只能寻址512MB,另外512需要通过虚拟内存寻址方式才能访问。

网友:
从硬件角度分析,DDR的寻址可能出现问题,最有可能性是高速线的阻抗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