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建立封装库器件中心坐标的设置

楼主(2014-04-28):
在放置焊盘时,输入X 0 ,0 ,放置焊盘,请部有谁知道焊盘的中心位置为什么不能处于坐标原点,如图所示,原点的上半部分有9个栅格,下半部分有11个栅格,

网友:
1.设计格点设置0.1mm.  2.点选move图标后,在command x空格0空格0 敲enter键,祝好运!

网友:
感觉有两点需要注意下:
     1、place pad时,是不是抓取的中心点
     2、查看pad设计是否有offset  or  place时是否有offset  (这种原因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感觉有两点需要注意下:
     1、place pad时,是不是抓取的中心点
     2、查看pad设计是否有offset  or  place时是否有offset  (这种原因的可能性较大)
有可能是这位大侠说的原因,

楼主:
焊盘设置时没有offset,可是感觉place pad时没有抓取到中心点,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抓取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