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数字电路线宽

楼主(2014-04-29):
高频数字电路走线细一些、短一些好?细要细到什么程度?

网友:
满足信号完整性要求,阻抗要求等吧,不能具体到多细吧?

网友:
高频数字电路是什么东东,听过高速,听过射频、微波波段模拟信号,求科普

网友:
满足信号完整性以及电流能够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文档里面说宽一些好,但不要超过8mil。不过我们做都是根据制版厂提供的线宽线距

网友:
高频数字电路走线细一些、短一些好?——这句话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走线约束得根据具体信号类型,产品要求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