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添加库文件原点

楼主(2014-04-29):
protel99添加库文件原点,供大家参考。

网友:
    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网友:
    protel99好久都没有了,好像和Altium里的操作一样可以自己定义PIN1或者中心点为参考点的吧,这个操作还需要另外装个插件的吗?弄复杂了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说的意思,是定位坐标吗?

网友(2015-04-14):
在PCB封装库中,有原点一说的,原点的意义在于移动器件的时候,有一个参考点,同时,在导入PCB的时候,有一个坐标的参考点。
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导入PCB后,个别的期间找不到,并且有飞线。这个问题,就是PCB封装库中,该期间原点定义的问题。
如果定义原点合适,对布局是有很大的帮助,相反,在元器件对齐的时候,很纠结的。

PROTEL和AD快捷键通用的。
    定义原点的快捷键有下面三种。
E+F+P:定义器件的1脚为原点。
E+F+C:定义器件的中心为原点。注意:这里说的中心,是指所有焊盘的参考中心,并非指器件外形的中心。
    E+F+L:这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自定义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