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原理图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从原理图导入到PCB的时候元件分的很散,最边上的元件都选不中,如下图,
    可以设置成导进来的时候元件都聚在一起吗?
谢谢!

网友:
    全选,把它移动出来不就好了嘛

网友:
    Ctrl+A
    然后移动到空地儿。

网友:
    全选后按T-O-L 然后选框到板上,元件就排列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