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4-04-29):
请问下各位大侠图中电容C3在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怎么取值?值的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C3对纹波的作用最大,合理的C3值可以让纹波最小。有公式计算,但最好手动微调。

网友:
参考资料给的是1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对纹波的作用最大,合理的C3值可以让纹波最小。有公式计算,但最好手动微调。

资料上是100PF,但是用100PF我的屏背光调暗之后就好闪,用100NF之后屏就不闪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补偿用的吧

网友:
    前馈电容,具体的看帖子http://www.doc88.com/p-704865994332.html

网友(2014-06-17):
前馈电容,用来改善动态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力

    ES62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资料上是100PF,但是用100PF我的屏背光调暗之后就好闪,用100NF之后屏就不闪了,怎么回事呢?

如果你加100nF的话,可以改善,说明是动态响应太差。你应该是输出的电容用小了。
因为BOOST和BUCK不一样,BUCK可以工作在CCM模式,而BOOST只能在DCM模式下,也就是说电感的电容是不连续的,这样纹波很大,需要接大容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加100nF的话,可以改善,说明是动态响应太差。你应该是输出的电容用小了。
因为BOOST和BUCK不一样 ...

我后面接的是10UF 1206 的,屏的背光也不能接太大电容啊,没地方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面接的是10UF 1206 的,屏的背光也不能接太大电容啊,没地方放

    如果单纯对于纹波来说,10uF对于boost是不够的。
    但是,你是用在背光,要求并不太高,另外你应该接成恒流的模式而不是1楼的图片吧。
    你的闪是背光闪还是屏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对于纹波来说,10uF对于boost是不够的。
但是,你是用在背光,要求并不太高,另外你应该接成恒 ...

这个不是背光的升压,这是7寸屏需要的10V的升压电路。我的是屏抖动,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背光的升压,这是7寸屏需要的10V的升压电路。我的是屏抖动,怎么解决呢

首先,先确认是否为纹波问题。你之前把前馈电容加大,可以解决,说明改善动态响应是有好处的。但是一般不建议把前馈电容加太大,容易造成自激。
你可以先确认一下,修改前后的纹波是否有变化。
再次,如果确认是纹波问题,可以加大电容(之前说了BOOST电感中的纹波电流工作在DCM状态下);还可以增大电感使得工作在CCM下,就可以靠你后面10uF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确认是否为纹波问题。你之前把前馈电容加大,可以解决,说明改善动态响应是有好处的。但是一般不 ...

用示波器量过纹波不大,现在的用PWM调升压IC的EN脚,在PWM输出为1的时候屏显示正常,调暗的时候就会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量过纹波不大,现在的用PWM调升压IC的EN脚,在PWM输出为1的时候屏显示正常,调暗的时候就会闪了

你说不是给背光供电的,为什么你的描述这么像背光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不是给背光供电的,为什么你的描述这么像背光控制?

这个图的是升压到10V,用同样的IC还有一个是给背光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是升压到10V,用同样的IC还有一个是给背光供电的

就是说,你背光调暗了,你修改这个升压到10V的前馈电容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背光调暗了,你修改这个升压到10V的前馈电容是OK的?

是的。我是二级用户不能给你发消息,你发一下你QQ给我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二级用户不能给你发消息,你发一下你QQ给我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