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红外对管的红外接收管换成红外接收头吗

楼主(2014-04-29):
我做了个旋转LED时钟 需要用到红外对管  但是手中没有红外接收管 只有3个脚的红外接收头 我想问 可以把红外接收管换成 红外接收头吗   我自己总感觉不大可能  首先接收管只要有红外光就可以导通 从而产生中断 但接收头相当于解码了接收到的信号  首先接收头和发射管的频率就应该对应然后接收头的输出是发射管的信息  谈不上什么通断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行 你们觉得呢

网友:
答案是可以,但很少人這樣做。

大部分紅外線解碼芯片本身就是一顆 PIC MCU,以一般 MCU 取代紅外線解碼芯片,解碼的部分就是要 MCU 自己做。

因為都給 MCU 做會耗費一些運算效能,再則解碼芯片很普及且不貴,所以大部分的設計還是讓解碼芯片負責這件事。

唯一要注意的是,紅外線控制碼(Control Code)是沒有世界性規範的,只有幾個家電大廠訂出來的私有標準,選用的時候還是得注意一下。

Microchip PIC、SiliconLabs 8051 和 ST Microelectronics STM32 都有 IrDA Decoder 的參考設計。

网友:
踢哀(TI)MPS430 IrDA Encoder/Decoder 參考設計!

网友:
楼主说的接收管和接收头价格好像差不少

网友(2014-11-15):
红外接收头有解码功能,不是简单的红外信号接收为开关量,如果解码头接收的红外信号码制不对,是不会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