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光耦各隔离中间加驱动电路

楼主(2014-04-29):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DSP接光耦隔离输出,中间接了个与非门施密特触发器,为什么?几个原因?之前没接触过DSP,知道给我说下

网友:
MCU和DSP输出都要这样,降低核心芯片通过电流

网友:
隔离+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2014-05-31):
电平转换 DSP是3.3V的
增强驱动力

网友(2014-08-28):
增加驱动电流,先过芯片在到DSP隔离一级也是种保护芯片的办法。
另外施密特触发器要符合他的电平他才接受,起到整形的作用,中间干扰电平多忽略掉了。去干扰,加强驱动电流,“隔离"信号不直接进DSP.很多电机控制器输出输入多是接施密特控制器的。

网友(2014-10-18):
常用的接口电路哦

网友(2015-02-10):
高速光耦,而且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