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7仿真DDR相关问题

楼主(2014-04-30):
最近仿真DDR时序,如何在siwave7中设置DQS信号的延时?

网友:
    siwave能仿真时序吗?

网友:
    SIWAVE解决的是频域仿真,时序仿真是时域的,你本身的问题就有问题。用SIWAVE提取完S参数再用DESIGNER或者Hspice去仿真时序问题。

网友:
    siwave和powersi两个是纯频域仿真器

网友(2014-05-30):
    siwave对于DDR仿真的贡献在于提取信号S参数模型,但是准确度有限。导入designer进行时序综合仿真。

网友(2019-11-15):
    看过,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