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4 覆铜显示问题

楼主(2014-04-30):
画覆铜的时候,只能画框,画好框后不能出现覆铜,怎么回事?刚开始时候还能呢,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弄的了,谢谢了!!!

网友:
没显示plane data?
board outline或者route border丢了?

网友A:
错了,你第二层都没有可以与GND连接的via或者pad,当然不显示了。

楼主:

我怎么不能3D查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你第二层都没有可以与GND连接的via或者pad,当然不显示了。

厉害,就是因为第二层没有与GND连接的网络,我加了一个过孔就显示了,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一画过孔,怎么再打开就出问题呢?那个过孔我在中心库中能找到呀,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