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干扰

楼主(2014-04-30):
如图,有一外界干扰源,导致CPU电源有1.4V左右的纹波干扰
请教大神们如何解决

网友:
把纹波噪声测出来,看看大致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
为什么说是外界的?

网友:
电源测试的方法很重要,请把老兄的测试方法步骤写下来,再进一步的给你分析。如果你的方法和步骤都没有问题的话,这个地方纹波这么大,还比较有周期性,有可能是其它信号干扰了。最好看看频谱。

网友:
你是如何确定是一外界干扰源的,如果你确定了是别的对象干扰了,那解决方法就好找了,但我觉得你这个不一定是外部干扰吧,这个输出这么夸张,当然了有可能是行业差别,我遇到的情况有限。
我觉得如LS所说,测试过程很重要,最好有图片配合说明,个人觉得确定根源是要大于寻找解决方法的,先确定是不是你的设计,layout,负载等各方面原因,确定了,其实解决方法到不重要了。

网友:
电路中是否有感性负载如电机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