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用SIWAVE仿真两条平行走线的自容和互容??

楼主(2014-04-30):
如题。
我想用siwave仿真两条平行时钟走线的自容和互容,应该如何设置port和操作??
感谢。

网友(2014-05-30):
你提起两条信号线的散射S参数,在ADS里面可以转换为阻抗读出,之后可以简单计算出来了。

网友A:
算S参数后在结果上右键选择compute RLGC C11 C22为自容 C21 C12为互容

楼主:
关于在SIGRITY中处理trace和shape结果差异的疑惑

引用 网友A:
算S参数后在结果上右键选择compute RLGC C11 C22为自容 C21 C12为互容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