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allegr brd文件出错,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2014-04-30):
请问下,我直接在siwave中import candence文件,出错了。
提示:error:cannot check out al4allegro or siwave_level1 license。
难道是我破解的license级别还有区别?

网友A:
在license文件里加入一行 FEATURE al4allegro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A:
在license文件里加入一行 FEATURE al4allegro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 ...

加上还是import不了啊。显示相同的错误。但从allegro里能直接export出来,从ansys菜单里。奇怪了。已经安装了ECAD

网友(2015-07-29):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不只道大家有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
同问,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