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高手才会这个问题吧?请教,^_^!

楼主(2014-04-30):
关于dedesigner中copy部分电路的问题。copy前途图一,copy后位图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吧?连接的net都断开了,请问是我哪里操作错误或者设置不当造成的?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很明显,网格grid不同,导致软件自动对齐产生问题;

不要紧,先把器件断开,然后修改网格参数、移动对齐,管脚会自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网格grid不同,导致软件自动对齐产生问题;

不要紧,先把器件断开,然后修改网格参数、移动对齐 ...

可是拷贝的时候还是存在问题,怎么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拷贝的时候还是存在问题,怎么解决根本问题?

先把网格参数统一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网格参数统一啊,呵呵。

帅哥,我又遇到新的问题了。dxdesigner中的symbol部分引脚隐藏,但是做成part完好(别人做的)。我想知道我怎么把隐藏的pin脚连接上net?

网友:
配个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