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芯片资料……

楼主(2014-04-30):
请大神看下,这芯片是干嘛用的,哪里能找到资料,谢谢

网友A:
什麼樣的應用都不寫,那就來猜吧!

小弟猜是 Agilent/Avago HCPL-7721

可以看一下電路中的芯片管腳特徵是不是符合︰

  • Pin 1 和 Pin 8 是電源
  • Pin 4 和 Pin 5 是 GND
  • Pin 7 是 NC(空接)

Agilent 這條產品線已經被 Avago 買走了,但兩家公司的名稱開頭剛好都是 A。

芯片上文字印刷那個 A 字,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樣的應用都不寫,那就來猜吧!

小弟猜是 Agilent/Avago HCPL-7721。

真的是这样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