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和安装孔的问题

楼主(2014-05-01):
为什么每次只要我在PCB上放过孔,保存关掉以后,再打开的时候就打不开了,有时候运气好能以只读方式查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也会出现提示安装孔找不到的提示,同样打不开PCB文件,谢谢!
图片是我对过孔的设置

网友A:
从图1的Laminate 1-2和图2的Number of physical layers: 2来看,实际总共只有两层,怎么Layer Range是Layer 1-4 ?

提示是说缺乏相应的Padstack,去Padstack Editor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1的Laminate 1-2和图2的Number of physical layers: 2来看,实际总共只有两层,怎么Layer Range是Layer ...

在焊盘编辑器中能找到这两种过孔和安装孔,但是这里没有设置过孔和安装孔的层数的选项呀???怎么弄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1的Laminate 1-2和图2的Number of physical layers: 2来看,实际总共只有两层,怎么Layer Range是Layer ...

还有一个现象,每次我从第一张图的那个设置上,把过孔弄成通孔,而不是1-4层,然后保存后关闭,再打开的时候又变成1-4,怎么回事,我快崩溃了,到底怎么操作才能更改成功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每次我从第一张图的那个设置上,把过孔弄成通孔,而不是1-4层,然后保存后关闭,再打开的 ...

原来是4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每次我从第一张图的那个设置上,把过孔弄成通孔,而不是1-4层,然后保存后关闭,再打开的 ...

你这个工程究竟是几层,建立PCB的时候是几层,现在是几层?

目前看来,程序认定的是4层板;

还有,根据第三张图,你要确认local库(不是Central库)中有名为026VIA的pad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程究竟是几层,建立PCB的时候是几层,现在是几层?

目前看来,程序认定的是4层板;

这个工程是2层板,建立的时候是2层板,现在也是2层板,但过孔就是1-4,我看其他的能打开的板子都是通孔(through);
还有你说的本地的库,怎么修改和查看呢?我之前感觉只要把中心库的过孔放到板子上,板子上就生成相应本地的过孔了,怎么设置呢?
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回复打开我的那个PCB文件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在Expedition PCB的Setup下,打开Padstack Editor,查看是否有对应名称的VIA(你看7#自己发的图1,里面有Central、有Local),如果没有,还在Setup下运行Library Service,尝试从Central库copy过来;

从1楼的图1看,我认为你虽然按照2层板布线了,但使用的模板(Template)是4 layer,建议在Setup里修改层数并remap一下,

1楼的图1很明显设置有问题,之所以没有显示你7#所说的Through Via,是因为你的对via的层定义不完整,我试了一下,看截图:

如果via贯穿所有层(通孔),就会自动显示为Through Via,例图左侧;
如果没有贯穿(盲埋孔),就会显示对应层数,例图右侧显示的是Layer 1-7;

所以我认为你的实际PCB层数和via设定相互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xpedition PCB的Setup下,打开Padstack Editor,查看是否有对应名称的VIA(你看7#自己发的图1,里面有Ce ...

哦,原来这样,在setup下运行的库和单独运行是不同的,前者是本地PCB的库,后者是外部总的库,那么,这个本地库如何才能使之与外部的中心库同步呢?我以前也画过些小玩意,也没怎么更新本地库,怎么就能运行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的PCB文件根本就打不开,怎么使它打开,然后再设置setup呢?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通常PCB文件都有个备份,在PCB\Work\BackupDatabase目录,如果没有被覆盖的话,尝试把他拷贝到PCB\Layout目录试试。提醒:提前复制一份备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4层的?

刚建立的时候只能选4层或8层,然后在setup中remap成2层的,保存后我查看也是2层的,其他什么都没问题,但只要我添加过孔,保存关闭后就不能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样,在setup下运行的库和单独运行是不同的,前者是本地PCB的库,后者是外部总的库,那么,这个 ...

没必要完全同步,在原理图package的时候,会自动把用到的器件打包,VIA在用到时也会自动调入Local库,你这个工程存在某些错误;

不清楚你说的打不开是什么意思,至少看到你1#的截图,说明截图的时候可以进入Setup,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完全同步,在原理图package的时候,会自动把用到的器件打包,VIA在用到时也会自动调入Local库,你 ...

是这样,打不开的文件也截不了图,我看其他的PCB文件跟我设置的一样,所以就截其他文件的图了,只有那张提示错误的是我要打开的文件,打开后,仅仅提示错误,其他的是空白的,这张图是我的文件打开时候出现的,根本就打不开,只是现在不知怎么了,又提示缺少安装孔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打不开的文件也截不了图,我看其他的PCB文件跟我设置的一样,所以就截其他文件的图了,只有那张 ...

看这样子,是你的文件有损坏,建议尝试10#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是你的文件有损坏,建议尝试10#的办法。

我昨天试过了,替换以后,跟原来一样,提示同样的问题,而且我还尝试过,用能正常打开的文件,我随便加了一个过孔后保存关闭,然后就出现相同的结果,所以我认为文件应该没有损坏,是设置上的问题,请问您有时间吗?我可以把文件传给你。非常感谢!!! QQ:10927757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试过了,替换以后,跟原来一样,提示同样的问题,而且我还尝试过,用能正常打开的文件,我随便加 ...

公司不准用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不准用QQ。

哦,好吧,还是非常感谢你,下班快乐!!!

网友C:
将work文件删掉再打开PCB试一下(有可能是work里的文件和PCB里的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work文件删掉再打开PCB试一下(有可能是work里的文件和PCB里的冲突了)。

还是不行,我感觉是设置错了,因为现在我更改层数(remap)都出现错误提示,改不了,我现在怀疑是这的问题导致过孔不能从1_4变成通孔,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