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Symbol,还没创建cell,如何把symbol导入part中

楼主(2014-05-02):
如题的问题,尤其是number of slot in component那一项是啥意思啊,应该怎么设置、谢谢指点

网友:
这里的slot是针对gate而言的,一般是功能上同属性的pin,每个pin分配一个slot,比如Ground、Power,一般填1,下面两个也建议勾选,这样Part Editor在合成时,会自动生成对应关系,只要Symbol制作准确,就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