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和EE79.5怎样全功能安装在一台电脑里面呢?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5-02):
pads9.5和EE79.5怎样全功能安装在一台电脑里面呢?求高手解答!

楼主:
这样安装PADS里面会不会丢失工具呢?

网友:
    EE是个没用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安装PADS里面会不会丢失工具呢?

    只是在开始菜单里找不到PADS的工具,直接到PADS安装的目录下找到想用的工具建立快捷方式到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在开始菜单里找不到PADS的工具,直接到PADS安装的目录下找到想用的工具建立快捷方式到桌面就行了

大部分工具都在这里,就是allegro转pads的工具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工具都在这里,就是allegro转pads的工具没有看到。

    我没有转过,实在不行装个ALTIUM 中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