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盲孔

楼主(2014-05-02):
請問盲孔最小的尺寸是多少?
可以用3/7MIL嗎?

网友:
我晕,你这强悍的,单边焊环大于等于6mil一定要满足啊

网友:
一般4/10,问下合作的板厂

网友:
如果采用激光钻孔设计时,按4/10MIL;如采用机械钻孔设计时,则按8/14MIL. 另外需试BGA大小等,比如:0.5MM,0.4MM的BGA.  另外推荐一种设计:0.5MM的BGA采用通孔6/12MIL设计喔.

网友:
    激光孔通常4/10mil,最小3/9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