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制造性验证--出现错误

楼主(2014-05-02):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师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請問甚麼是酸角?

楼主:
中文翻译有误,英文是:dff error acidtrap on bottom,图中标示白色圈的地方错误

网友:
请问各位,在什么情况下要点选(制造)项的安全间距!

网友:
还是用英文版的好,中文的有时候词不达意的。

网友:
建议改在英文下重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