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模拟差分信号的开关IC吗?

楼主(2014-05-03):
如题,我想用来切换网口的2对差分信号。

楼主:
也就是一个PHY芯片接2个网口。

网友:
去仙童找找

网友A(2014-09-09):
有用过,MAX48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MAX4892

谢谢!这个看了规格书,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看了规格书,可以用。

我手上有20pcs你要不?

楼主:
后面不用这功能了。